[三星]
求助 三星S22A100N白屏

楼主(2015-01-13):
    昨天接到客户拿来的一台三星显示器  型号是S22A100N  初始故障是 不开机    在论坛找到MCU程序刷完  正常亮机,但是又有新故障了     亮机白屏, 接着又刷了两次 但是故障依旧, 有没有大神能帮帮小弟

网友A:
有木有测机的东西,那别的板子试试

网友B:
先看看屏电路保险上有没有5V电压!

网友:
刷程序屏号也要对上!三星的显示器同一型号里边用的屏没准儿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木有测机的东西,那别的板子试试

  已经解决了,呵呵,没5V  查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屏电路保险上有没有5V电压!

谢谢    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