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1 集显笔记本电脑、花屏!

楼主(2015-01-13):
话说、花屏一般就是显卡、屏幕、屏线、但是这几个都不是、我来各去、都试过了 、不行、
第一次换了内存试机、播放《僵尸先生》到中途、花了、
第二次开机、换U、换了之后试机、播放《僵尸先生》到剧中、过了一会、花屏、掉电重启、
看实在没办法了、就找到图纸、查呗、看到主板的北桥被人加焊过、心想应该不会喝北桥有关吧、
客户来问了、老板好了下、主板、直接给他说是北桥问题、报价、
让我加焊下北桥、我照做咯 、心想关人家北桥个屁事啊
加焊之后装起来试机器、播放《僵尸先生》看了三次、正在嘚瑟的时候、我RI/  有花了
  这下要自己长脑子了、拆开之后、夷!我那个去、NEC、妈呀、想想cpu的滤波电容不良、也会引起花屏的、
加了两个330的电容上去、试了两天、没有任何问题、花屏搞定了、
问题解决、是NEC引起花屏、

网友:
原来大电容还会引起花屏

网友:
这说的是啥啊?

网友:
大电容死机。花屏都有可能。

网友:
NEC也会影响花屏。。。这个学到了谢谢分享

网友:
CPU供电不稳定,芯片保护了

网友:
还有这种事,受教了

网友:
这老机器估计我没机会修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