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R P表加不了

楼主(2015-01-13):
WDR G转P 转不了,P表有7268个了 应该是P表满了,G表也有1千多个,硬盘只有少量的坏道了,怎 么办?
硬盘

网友:
P表 应该有好几万的容量吧

网友:
7千多坏道不是很多,应该能转,是不是你的WDR不好用,或者哪里操作错了。

网友:
P表没 满

网友:
P table is not full

网友:
还是跑下自校吧,这样转的硬盘用不了多久还会出问题。

网友:
多大的硬盘,一般80-----25G G表有800多个好加 P表有1200个好加
320G 以上 G表有1200多个好加 P表有15000左右好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