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v 3300uf 电容,能用什么固态电容代替?

楼主(2015-01-13):
有几个6.3v 3300uf 电容,爆了。料板上找不到一样的。。想找几颗固态电容代替,,不知道有什么要求?

网友:
6.3一般需求电压是3v左右,你用6.3 3300的应该好找啊

网友:
耐压值大于原值, 容量相近, 兄弟 你确定你是实地的?

网友:
耐压值不能低,容量不以少

网友:
这事好办。需要板上要的是1.2V的CPU电压,就取料板上的CPU的。以此类推。

网友:
耐压和容量查不大就OK,只能大哦

网友:
这个电容很好找,而且不贵。

网友:
找10颗330的

网友:
没有3300的2200的也可以

网友:
楼主得上一下基础课了。

网友:
耐压和容量达到就行了。

网友:
6.3,,2200,,或者更高的,,,总之耐压值必须大于等于6.3!!

网友:
一个6.3V1500的固态代一个6.3V3300的没问题

网友:
搞两个6.3 1500

网友:
在废主板上下吗1

网友:
16v 3300uf/10v 2200uf

网友:
在废主板上拆

网友:
一般只要是6.3的都可以

网友A:
唉,上课睡觉了吗?直接拿 你上BGA好了
橄榄菜
嘿嘿!^_^^_^^_^^_^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上课睡觉了吗?直接拿 你上BGA好了
嘿嘿!^_^^_^^_^^_^

网友:
耐压和容量差不多大就OK,只能大 不能小

网友:
电压高一点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