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高端显卡救命

楼主(2015-01-13):
故障:盈通显卡不显示
检查:上电发现此卡有显存电压无核心电压,核心电压采用的是UP6218AN加驱动组成的8相输出PWM电路,用示波器捉不到瞬间波形,怀疑主控未工作,求各位大神给一份UP6218AN的PDF

网友A:
没有波形就是没有开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波形就是没有开启吧

找不到哪个是开启,也没有哪个脚相连三极管,纠结中

网友:
换一颗6128或到着找回来。找到场管的G极,再去测6128的那极与G相连。

网友B:
场管  或 主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场管  或 主芯片

主控换过了,瞬间波形都没有场馆坏不太可能

网友:
高级货 从没看到过

网友:
查主控0欧保险电阻试试。

网友:
楼主 要是芯片坏 淘宝上也没有

网友:
打下显卡主芯片对地阻值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