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电信宽带接两个无线路由器的方法实战经验

楼主(2015-01-13):
本人与三天前,卖给用户一台水星的无线路由器,客户家中的电脑也是从我这里购买的,他家里刚刚接通了电信的宽带,并且和两个邻居家一起用路由器分用(为了省钱),刚开始我给他调试好路由后上网没有问题,无线也正常(可能是乡村的过吧电信的信号时强时弱),第二天他就给我打电话说台式电脑上不了了,但是无线可以用,如果单独用猫拨号的话可以上网,并且和他家一起用这个路由器的邻居家台式电脑和无线都可以上网,并且让我换好一点的路由,当时我也没听清楚,感觉或许是网线问题,就亲自做了一根网线带着一个三天线的水星路由去了,到客户家一试还真是说的那种情况,我就接上我的新路由,一调试就可以了,但是过一会又不行,在地址栏输入192.168.1.1打开水星界面,提示输入密码,我设置的是123456(为了方便),但是就是打不开,提示密码错误,输入5次后就提示错误超时,需要等待500s,我去,气死我了,怎么会出现这个情况,新拿的三天线路由和之前买给他的两天线路由来回实验都不行,我按路由上的reset重置键,重置了好多次,一退出再进去就提示密码错误,当时彻底崩溃了,感觉不会在爱了,打错了,是感觉不会是电脑问题吧,正常说没有这个可能啊,毕竟单独接猫拨号可以上网的,后来做系统,也不行,来回捣鼓了近3个小时,真心不愿意说是主板的问题,最后客户的邻居说他家的路由上无线没问题,。。。。原来他家也用了无线路由,并且也是水星的,怪不得我说我设置的路由登录密码(123456)怎么都不对呢,原来一直是登录的人家的路由,密码当然不对了,虽然很无语,但是终于找到问题了,心里也亮多了,肯定是两个无线路由起IP地址冲突了(电脑没有提示冲突),正常情况下,如果一根外网接两个无线路由器,是需要桥接功能的,并且副路由需要关DHCP功能和改自己的LAN IP地址(默认都是192.168.1.1该成192.168.*.*这个就看你自己了,别超范围就行),防止与主路由冲突,桥接就不解释怎么设置了(大家不懂的可以去度娘一下,两个无线路由如何桥接),我麻溜的快步小跑N趟,更改副路由IP,设置桥接,测无线,试电脑,终于成功解决了,但是之前的那个我的那个无线路由器多次手动重启,现在打不开了,就换上新拿来的那个了,。。。。。但是问题并没有就这样解决,第二天,客户的邻居说他家的无线上不了,我又去了,测试多次,感觉是客户邻居路由器的原因(因为他的路由器登录路由界面很费劲,很卡,并且会突然出错不能操作),便拿到店里官网下载了一个升级程序,升了下级,和店里的无线路由正常设置桥接功能,两个无线和有线同时上网,NO Problem,一切正常,回去后给他设置,奇迹再次出现,台式能上,但是无线有信号,就是不能上网,我这次是真的郁闷了,而且我肯定和系统电脑没有关系,因为路由不链接电脑,无线也应该可以上网,所以又捣鼓半天,多次设置桥接等,还是不行,最后也是在客户邻居提示下,说电信的无线路由接无线路由不需要桥接,只需要改IP和关DHCP功能就可以了,我们就试了试,把副路由的桥接关闭了,妈的,还真可以了,电脑能上网,无线也能用了,奶奶的,这有点违背路由器桥接原理,要是都不需要桥接,路由器有这个桥接功能你说干什么用呢,再说了,我之前给别人家调路由器桥接都很正常,一直没出过问题,在我店里的桥接也正常,为啥到你家就不行了呢,这不科学啊,,,最后我总结,因为他人用的宽带是联通的,我店里用的是广电的,而我这个客户用的是电信的宽带,可能是电信的宽带公司为了方便客户吧,把这项路由桥接的功能取消了,,,,害得我为这点小事跑了三天,,大家知道怎么调试电信的网线接两个路由了吗???不废话了,如果不是电信的宽带,需要正常桥接,如果是电信的宽带,只需要更改副路由的IP地址(防止与主路由IP冲突),并且关闭副路由的DHCP功能即可。

网友A:
看的我好晕。进线进A路由WAN口,设拨号、设LAN口IP为1段、设DHCP。A路由拉根网线进B路由WAN口(如果路由支持,设WAN口为无线接入,可不拉网线),设B路由WAN口为动态IP或静态IP,设B路由LAN口IP为2段不就好了么?

网友:
朋友,有点晕啊,

网友B:
先谢谢楼猪的经验分享及方法
额。。不知小弟这样简化下可否

楼猪说的是一种方法

另外一种方法.  在电信的猫已经破解,路由功能可用情况下 【例如是192.168.0段的】
那新接2个路由器
A:设置为192.168.1段
B:设置为192.168.2段

同时两个路由都使用 静态IP 192.168.0段的 就Okay【DNS,注意从主路由上看好是什么,就填什么】

关于WDS:桥连,楼猪说的是有点违法常规 照道理以前的单天线路由做Bridge 才需要把副路由DHCP关闭

现在一般:主路由正常设置
副路由:IP地址不要和主路由相同即可 【主路由192.168.1.1的话  副路由器192.168.1.2】

DHCP:无需关闭 【主路由器192.168.1.100-200的话,副路由设置192.168.1.201-230即可】
网关:填主路由IP地址
DNS:填下主路由器获取到的DNS

即可

网友:
这个地球人都知道的事啊

网友:
说的有点乱,不过很简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谢谢楼猪的经验分享及方法
额。。不知小弟这样简化下可否

电信的,现在又不能用了,你猜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信的,现在又不能用了,你猜什么问题?

WDS不能用的问题实在有点多, 不在实物面前不好说什么

有时候信道例如之前选在6段,  要是现在附近用6段的路由器很多, 也会引起不能用 要改信道

再有时加密方式都会引起不能用

网友:
电信宽带设无线路由还有这么一说呀。

网友(2015-03-12):
直接挂不就行了

网友:
很好lz很强悍

网友:
好方法谢谢楼主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的我好晕。进线进A路由WAN口,设拨号、设LAN口IP为1段、设DHCP。A路由拉根网线进B路由WAN口(如果路由支持 ...

是啊,说的晕死了,是这么回事。

网友:
以前调过四个路由桥接   愁死我了

网友:
后入路由做无线AP 关闭DHCP分配

网友:
或者可以改为动态IP 多个路由介入时 最好

网友:
额。。能不能直接说重点,我们不想看小说

网友:
两个字桥接。看得我好晕

网友(2015-06-20):
接双路由还分电信联通光电,没听说过

网友:
说得有点晕,没有看明白,请问你路由1和路由2之间用网线连接了吗!?如果不连接,使用桥接,只设IP 和关DHCP不可以的吧,我家就是电信,只操作以上两步,是不能上网的!

网友D:
简单的问题你复杂化了

网友:
楼主,看得有点晕啊

网友:
看最后的几行红字,就是重点了,就不会晕了

网友:
DHCP没弄好,调静态IP试试

网友:
路由接路由貌似不需要桥接吧,A路由设置账户密码B路由直接动态改IP就OK了吧 我以前给别人接10多个都没问题啊一样电信宽带

网友E:
现在的TP二天线桥接很方便,自动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