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SUS X45V 装COMS电池 加电无显

楼主(2015-01-13):
华硕  X45V    版号  X45VD     2代I3   HM76   GT610     CPU  内存 全部 焊板        开机无显,  电流 1.0  基本算无跳变,      但去掉COMS 电池  就可以点亮,

网友:
那你看下rtc电路

网友:
2楼说的对 搞不了就找我吧 我帮你搞

网友:
我的加电到1.1A不亮pj8809核显没电压

网友:
楼主修好了  以前我也遇到过 最后修上

网友:
换个EC 试一下!

网友:
查RTC电路白

网友:
楼主修好没说下嘛

网友:
楼主: 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说一下吧。 rtc电路的问题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