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crt 17寸显示器上半部黑屏 下半部有图像 。请问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5-01-13):
tcl crt 17寸
显示器
上半部黑屏 下半部有图像 。请问是哪里的问题 型号:7klr。场管型号为:STV9302A
问题 如图:
黑屏

网友:
明显屏坏了,报废吧

网友:
软排线的问题吧,是不是不小心把软排线弄坏了

网友:
CRT的显示器还在修啊?天啊

网友:
正12V电压不对。也有可能场块坏了。

网友:
场供电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