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0《LA-A321P》+1.35VP问题

楼主(2015-01-13):
客人拿过来时如图,上管烧坏了,换了PU501,和上下管,1.35V正常了,但一上内存,电压就变成0.68V,没思路了,大家说是那里的问题?是不是PU501没焊好?但不上内存电压又正常。之前客人的内存也烧坏了,上那坏内存,1.35V对地短路了。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DE5NTMyfGM5M2IwZGNlYmIyZWJmYzc5MGI5NjUwNmFhYWY1NWI0fDE3NzczNjA3NzE%3D&request=yes&_f=.jpg

网友:
7脚S3实测为5V,8脚实测为3.3V,7脚,一上AC就有电,8脚按开关才有,不插内存,按开关,8脚有电,1.35V有输出,但一会电源灯灭,8脚没电,1.35V没输出,一会灯亮,又有输出

网友A:
先理顺内存供电,确定无短,才去修电源管理芯片。不然更是难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理顺内存供电,确定无短,才去修电源管理芯片。不然更是难理。

不插内存,1.35V输出正常,插上内存变成0.68了,这是什么情况?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插内存,1.35V输出正常,插上内存变成0.68了,这是什么情况?请指教

明显内存有轻短,在主板上,不是在内存上。细找内存供电。

网友:
也觉得内存短路,或者内存供电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