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有点花屏

楼主(2015-01-13):
y450 有点花屏 显卡换了 还是一样 是显存有问题吗
显卡

网友:
应该截个图来看看如何花的

网友:
没有图片不好参考

网友:
不一定 上图看看 才能判定

网友:
说的太少没有办法判断呀

网友:
看你怎么花的了,可以把显存换了看看

网友:
上图, 你试试外接

网友:
可以试着换一下显存,但也不肯定 因为信息太少

网友:
外接看一下

网友:
你的显卡是原装的不是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如果显卡供电1.8V和1.05V都正常,显卡也换过,那就考虑显存问题,也有可能屏幕问题屏线

网友:
碰到过硬盘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