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30P 过LOGO灰屏 不进系统

楼主(2015-01-13):
6930P 过LOGO灰屏 不进系统       有时正常   求解

网友:
外接正常吗,显卡屏线屏吧

网友:
会不会是驱动问题

网友:
刷个BOSS试试

网友:
换其他硬盘看下

网友:
排除了外设了吗

网友:
硬盘显卡   就这两样

网友:
换过南桥,刷过BIOS。 机器是集成显卡的。外设设备可以排除。因为内接可以显示,只是进不去系统而已,所以没有外接试过,灰屏时硬盘灯不亮也不闪。

网友:
bios 没刷对  刷这个试试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bios不对,这几就是好版拆过去的bios也是不行的,只有刷对的bios

网友:
我的也一样,是神舟优雅HP540,不管用什么设备都可以进DOS系统,不管用什么设备都不能进WINDOWS系统.把系统一装载了就灰屏,也就是可以装入系统文件,但不能出滚动条.
已经刷过BIOS,加焊过时钟芯片 电源管理芯片,已经取掉网卡 声卡 功放 读卡器芯片,全板的电容除19V电源的电容没换外,基本都换了,只剩了几个固态的没换,CPU供电的固态电容也换了.
看坛子里的帖说查南桥的THRM信号,但这板没图纸,跑线也跑不到.
已经修了三四天了,还没结果!

网友:
应该要排除外设吧,硬盘内存cpu都有可能啊

网友:
花了多少工夫了这都。。。我前两天也修到了这款,是进水机,大面积进水南桥IEM挂,看了下板子价钱。。果断换板了。懂我意思?

网友:
重装个系统试试  绝对不是屏线问题 很有可能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