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星G41TM-P33 不显示诊断卡出现0B

楼主(2015-01-13):
求助V星G41TM-P33 不显示诊断卡出现0B 刷了BIOS还是一样

网友:
是不是档在显卡这快了,刷对BIOS了没

网友:
是一开机就显示个0B还是跳了几个码挡在0B???

网友:
只是一开机就显示个0B还是跳了几个码挡在0B???

网友:
这个是内存没过吧,

网友:
桥空焊也会出现这样的现像

网友:
好像与寄存器有关

网友:
我刷BIOS试试看

网友:
有没有主板的图片?

网友:
不过显卡的代码

网友:
我这块板也是跑到D4   0B就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