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进了蟑螂,上电 电流老是在0.02~0.05之间跳变;求大神支招!

楼主(2015-01-13):
接到本本,上电 电流老是在0.02~0.05之间跳变,直接拆机,拆到键盘 发现了小强(蟑螂),估计又是不好弄的!!
拆到D壳的时候 已经发现好多蟑螂了,先把小强灭了先(小时候天不怕地不怕,现在见到这种黑不溜秋的小动物 都不感碰,直接磕出来用脚伺候 嘿嘿)。灭完小强 裸板拿来一看,就直接跟师傅说“先用酒精刷一遍 上BGA 用低温烘一下,师傅说:不要随便烘,上次有一台笔记本就是烘坏了”。没烘主板 ,上电 测公共端 电压也不对 在16V~18V之间跳动,还听到主板发出 咔嗒 咔嗒 的声音 电压也跟着这节奏跳起来。

测下公共端 电压还是跳 。。。。 无语了  不知道咋弄 ,听那个发出来的声音 总记得是那个元器件有问题 ,耳朵凑近听 ,内存旁边  顺便按一下,好了  没声音了  电压也稳定了  见鬼了,之间估摸着肯定没那么简单。过个几分钟看一下 试了5 到6遍  好的,装起来试试。装好之后开机可以了 正常进系统,  以为好了。关机 丢一边去。
昨天下午 ,事都做玩了,拿那台联想Y470看一下(还是感觉没那么容易 ,有那么好的事让我碰见吗?) 一开机 掉电,在开一个鸟样。拔了电源 在试 恢复原样了 ,电流老是在 0.02~0.05之间跳动,拆机用酒精刷一边 上BGA 烘一下,烘完还是一样。立马纠结了!!  不想弄了  ,丢哪里  等会在弄。。

过来一会 上电,有好了 电流不跳,有种想撞墙的感觉了  ,耍我呢!!
还是一样测试几遍 结果是好的 电流不会跳!  装机测试  到现在还是没问题,就怕客户取机子拿回去用一下 关机放这  在开机会不会也不行了!! 求大神支招!!!

网友A:
先量下有没有短路  尽量看下19V链接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量下有没有短路  尽量看下19V链接的芯片

不过现在是可以开机正常的。咋办

网友B:
关键是你按的哪里,好像是电感虚焊或电容有点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你按的哪里,好像是电感虚焊或电容有点漏电。

谢谢了,回头  它要是在坏了  在返回来的时候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现在机子是可以正常开机的,就怕它在出现这种问题,种问题应该没那么容易解决的。

网友C:
这个难修呀,进水的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难修呀,进水的差不多

是啊,没头绪!

网友:
19V开启S0电压的那路重点查下

网友:
这个不好修呢,要细查

网友:
应该是有地方短路,才会有声响的,测试一下主供电连接的地方吧

网友:
那你只有等问题出来了在修了,或者你想办法把问题放大  更好解决

网友D:
如果找不到明显的问题点 最好还是换板吧 这样机器不稳定 要返修就麻烦了 有可能还赔钱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找不到明显的问题点 最好还是换板吧 这样机器不稳定 要返修就麻烦了 有可能还赔钱

是啊  但是现在是好了  我们啥也没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啊  但是现在是好了  我们啥也没弄

那只要不返修就好

网友F:
漏电  测组织吧  。。。

网友G:
电压都出来了吗

网友:
公共点的电压  19V-16V左右-19V 在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只要不返修就好

希望吧,客户还没取机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压都出来了吗

公共点的电压  19V-16V左右-19V 在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漏电  测组织吧  。。。

现在机子是好的  我就觉得不稳定,希望客户取回去不会返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