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主板接电源后诊断卡-12v12v5v3.3v亮,但开不了机

楼主(2015-01-13):
维修新手见笑了。

主板:GA-M61Pme-S2
症状:主板插上电源后,不开机,诊断卡上的-12v,12v,5v,3.3v灯亮。开不了机,也不跑马。

请问该怎么检测,判断是什么问题?

网友:
如顺路走,按时序,走近道,先看CPU,BIOS,内存。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叫:”自动上电“吧

网友A:
LZ建议你先把不开机和不跑码分清楚,你这个叫自动上电不跑码,不是开不了机,做维修的发帖要明白。不是客户分不清楚

网友:
先看看,4秒能关机不,再看看绿线有没有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建议你先把不开机和不跑码分清楚,你这个叫自动上电不跑码,不是开不了机,做维修的发帖要明白。不是客户 ...

维修新手,很多基础不知道,见笑了。

网友C:
我也有一个G41 和你的问题已一模一样。最后给我整报废了 换IO的时候用烙铁一推 把焊盘推坏了,同时断2根线,最后由于技术有限 就宣布报废了。  你这个自动上电后开关针电压是不是一直是0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维修新手,很多基础不知道,见笑了。

呵呵,没关系,慢慢来,修好了码

网友:
按住开关看能不能关闭电源,如果能关闭,这和上电没有关系。

网友:
4秒后不能关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没关系,慢慢来,修好了码

给客户换了个相同的主板解决了,这个问题主板现在翻出来研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客户换了个相同的主板解决了,这个问题主板现在翻出来研究下。

慢慢研究吧!肯定能修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个G41 和你的问题已一模一样。最后给我整报废了 换IO的时候用烙铁一推 把焊盘推坏了,同时断2根线 ...

开关机针电压测到是0.69v

网友:
按时序修吧

网友:
用排除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关机针电压测到是0.69v

和我这个是一模一样的。修好了说一声啊  我收藏你的帖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和我这个是一模一样的。修好了说一声啊  我收藏你的帖子了

短期内估计没戏,目前修主板只会换鼓包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期内估计没戏,目前修主板只会换鼓包电容

首先考虑可以先吧IO 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