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0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5-01-13):
一台联想z460一开机大电流(2.8A)一下悼电保护,关机壮态测CPU居然有0。9V的电压,这是怎么回事,什么情况会导至未开机就先出CPU电压了

网友:
看情况像CPU上管或芯片的问题

网友:
上管跟芯片都换过了

网友:
这板子之前二个USB口都是坏的,全部换悼也是这样问题

网友:
把cpu供电芯片  换下试试    大电流估计是上下管 导致的

网友:
击穿了吧,提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