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CA-112T MBX-240保护隔离不过

楼主(2015-01-13):
进过水的机器,客户自己拆开清理过之后就不能开机,拆开后先外观检查没有明显掉检腐蚀的,各大值差不多,上电后无待机电流,按开关没反应。COMS电池有电
保护隔离没过, ,找不到图纸,只能参考隔离芯片的数据手册了。BQ24725不懂英文只能把实地和饼哥学的鸟翻译用上,先看他的应用图, 在看引脚定义,看的比较模糊,要典型应用图和内部框图一起看,再结合引脚定义 上鸟翻译 VCC脚供电输入,6脚ACDET适配器检测输入,通过电阻分压,电压在2.4-3.15V左右,只要VCC脚电压过于芯片内部的UVLO电压,4脚ACDRV就可以驱动Mos导通,
看到这里后再回到主板上测量者两个条件,VCC供电正常,6脚无电压,通过应用图问题应该出在电源 分压电阻或者芯片三个问题了,
下面就开始走弯路了
测量分压电阻前面是有18.9v供电的,电阻出来后就没有了,断电测量电阻阻值,接供电的电阻2M,接地电阻阻值65K,难道电阻坏了,找到料板换了个,涛声依旧,看来不应该电阻的问题了,手上没有芯片,果断定了芯片,
第二天芯片到了后迅速装上,悲剧了,故障依旧,看来不是芯片的问题,反复测量后发现只要一上电上拉电阻就会阻值变大,然后再慢慢恢复,换了后还是一样,电阻和芯片都换了还是一样,为了测试是不是芯片问题,直接拆掉芯片,上电,在测现象一样,看来和芯片无关,
没办法只能再去查图纸了,论坛找了下有帖子说和MBX-249差不多,
下来后打开图纸
才发现分压电阻多了个信号控制,AD_OFF_HW#,看来应该是这个信号控制造成的,不插电时这个信号不为低,插电后就拉低,

此信号直接由Q52双MOS管控制,没有电时有小电池供电,直接导通到地,看到这里后突然想到既然在没有插适配器由小电池供电,为何不直接拔掉小电池不让Q52导通那,果断拔掉小电池再插上电源有待机电流了,隔离已经过去了,按开关电流直接上去,
断电后再次插上COMS电池,依然可以开机,看来给COMS放下电就好了,竟然让自己走了这么大弯路
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请各位大神指正吧
最后分享下MBX-229的图纸,整体设计和240的差不多

网友:
学了理论的技术就是不一般必须加分给你

网友:
3.5V那边爱进水的,一般注意看。

网友:
看的稀里糊涂的,

网友:
刚好昨晚开始我们讲索尼,看不懂的赶紧来报名学习下哦
这是昨晚23期班长写的分析过程大家可以学习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3346-1-1.html

【迅维网唯一官方培训机构:深圳鑫迅维-迅维培训中心】

远程科目:电路基础、主板/显卡、笔记本、液晶显示器、数据恢复
实地科目:主板/显卡、笔记本、液晶显示器、数据恢复、打印机、苹果手机
联系电话:0755-61506416
咨询QQ:1727176051  有事您Q我   981775188   有事您Q我   859693273  有事您Q我

网友:
不错思路清楚

网友:
昨天刚修一台索尼的,也是隔离保护不过,以为是充电芯片问题,换了三个,后来发现是短路,电容短路l了

网友:
修过几个SONY不过隔离因为后级负载重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啊 学习了 感谢分享

网友:
之前遇到过短路的,短路修好后不不触发,也是放电搞定

网友:
新型隔离电路

网友:
我直接用导线飞线

网友:
维修思路好重要啊

网友A:
SONY的保护隔离设计复杂 确实不好理解
可以报名迅维培训

网友B:
索尼的机子不过保护隔离的    放下电就好     以经是通病了

网友:
索尼的保护隔离电路有些特点!

网友:
看似简单,理论很牛了。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哈哈,SONY的保护超级牛逼

网友:
楼主的基本功好厉害。

网友:
小鬼子的电路还是有它的特色的。。。

网友:
楼主理论知识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NY的保护隔离设计复杂 确实不好理解
可以报名迅维培训

我是自学的,呵呵呵,才半个月,还要努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索尼的机子不过保护隔离的    放下电就好     以经是通病了

经验不足  走了个大弯路

网友:
思路清晰,厉害

网友:
SONY 保隔有点麻烦,我是有点儿怕呀

网友:
我手里还有两台索尼的  还没修  毛病特别奇怪    楼主这个分析的不错

网友:
是的。放下电就可以了。

网友:
遇到过索尼不过保护隔离拔电池好了

网友:
是不是可以先拆了芯片看看分压以后有没有电压呢,来判断是否是因为芯片引起的拉低电压。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学习学习

网友:
牛逼不解释 我是小白  完全没看懂·········

网友:
索尼的保护隔离一直都有点搞不懂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摔了的了!!也是找了半天图纸才修好

网友:
笔记本主板在没有进入维修,大部分只要释放COMS电池,都可以好一半以上,所有IT男们记得释放电池。

网友:
小日本的东西不好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经验。。。

网友:
放下CMOS电池就好了,也修过一次@@v

网友:
我的一样的问题 但是放了电还是一样 呵呵 奇怪

网友:
碰过很多了的

网友:
我一般都直接拉过去的

网友:
再换了个 BQ725 目前正常了 有电压 再测测 继续 跟进

网友:
LZ理论基础很好,像我这种理论知识看不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