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CPU供电短路

楼主(2015-01-13):
要什么才能查出来?请教了。加分是必须的。

网友:
用烧鸡大法试试吧

网友:
一个一个拆,没多少元件

网友A:
你是想说怎么测这块板的CPU供电短路故障?,,,还是说我已经知道这块板的CPU供电短路,不知道故障在哪,谁知道呢?........或者说我要用什么工具才可以测这板的CPU供电短路了呢?,,,,,,,,你到底想说啥呢,,麻烦说清楚点,不然别人都不知道你到底说的啥。

网友B:
接12V吗?试了,没烧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说怎么测这块板的CPU供电短路故障?,,,还是说我已经知道这块板的CPU供电短路,不知道故障在哪,谁 ...

知到是CPU这边短,但不知是那个元件

网友:
看看 上下管 烧了没 谢谢 记得加分

网友:
先量CPU供电的上管和下管有没有短路

网友:
如果你说怎么样测CPU供电短路了,我说这几点你就知道了。1.首先你测量MOS管,直接红黑表笔正反接下G级S级,如果都导通 ,则MOS管短路。2.当MOS管没短路时,在没上CPU的时候测电感的对地阻值,应该有100欧以上把,再把CPU上上去后测电感的对地阻值,如果为0欧,则CPU供电有很严重的短路。3.你测CPU供电的电容是不是短路了,电容两边导通则电容短路了,有些CPU上有电容,你测量下是否导通,导通则CPU短路。4,测IC芯片是否短路,一只笔接除了地端IC的任意脚,另一笔接除了地端任意脚,若导通,IC短路了。5,就是烧鸡大法,测北桥南桥是否短路了,直接将恒流表调到桥供电的电压,如果此时电流很大,则说明桥短路了。发了这么多累啊,测量思路正确清晰,如果你是问怎样测CPU供电短路,那么你就给我加点分吧。

网友:
CPU一般查上下管对地值

网友:
先打一下各组上管G极的对地阻值,看有没有区别。记得加分哟

网友C: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打MOS管阻值,阻值较小的即为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打MOS管阻值,阻值较小的即为短路

二极管档单位不是V吗 一直不懂 请大神解释

网友:
就是这个短了,是什么心片型号呢?

网友:
拆掉芯片背面有,或者看图纸。

网友:
我有一块和你这差不多的板 不上CPU阻值正常 上CPU后下管D级短路 之前有块类似问题的返厂回来 说是换过CPU座 这种华硕H61主板CPU座很容易出问题么?

网友:
CPU P4供电短路:1、上下管击穿 2、P4相连电容击穿 3、电源IC
核心供电短的话还要排查电源从IC、CPU及其座本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12V吗?试了,没烧着

你调的几安呀 看看哪个发烫厉害取哪个

网友:
这种问题有人换过CPU座试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