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1显示找不到适配器

楼主(2015-01-13):
联想e431显示找不到适配器 怎么解决

网友:
电源不就是适配器 找不到有可能就是EC坏了

网友:
这个应该很好修吧,有电池还能开机啊,说详细点

网友:
适配器是好的不

网友:
能开机显示,就是不显示充电了

网友:
你说的是电池可以开机是吗?   在设配器链接保护隔离电路的那两个场管G级链接又充电芯片控制

网友:
EC 看一下

网友:
我这里有一个机顺

网友A:
e431的机器,开机显示不是原装电源,然后自动关机。不知啥子问题

网友:
适配器识别信号一般都是ACIN!19V经两电阻分压送入充电芯片。

网友:
e431提示找不到适配器要装联想的电源管理驱动程序!

网友:
已送去保修

网友:
给力啊,就是现在下载分不够。先保存 过几天下载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e431的机器,开机显示不是原装电源,然后自动关机。不知啥子问题

楼主你好,你那板子解决了没有··
我也遇到跟你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