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r464

楼主(2015-01-13):
三星笔记r464是这样的问题,用电池就能正常使用,但只要一插上电源适配器就会自动关机,关机后能给电池冲电。 我试过拔掉电池,只插电源还是开不了机,有画面显示但跳不到桌面就会自动断电,请问是那里坏了

网友:
应该是保护隔离部分的问题  属于电路问题了   楼主是客户吧   送修吧

网友:
楼主直接掏钱送修吧,别瞎折腾啊!

网友:
你如果是客户,告诉你你也没法修啊!

网友:
隔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