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触发掉电求救

楼主(2015-01-13):
一台E40 因特尔的  触发 0.6就掉电   触发瞬间 电压全有   求高手赐教

网友:
在线等
期待高手出现啊

网友:
你把那个CPU供电芯片加焊一把试试

网友(2017-06-18):
BIOS刷过吗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A(2017-07-19):
我这个是CPU  YOU   别的没有    都没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是CPU  YOU   别的没有    都没短路的

我的这个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55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