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板号6881p加电短路!!已解决!!!

楼主(2015-01-13):
(大神勿喷,小弟刚开始接触主板维修,以前只会简单的故障。)加电后20V直接拉到3.5V。电源直接保护。PQ302(4459A)发烫。正准备换掉,突然发现我木有这个配件。悲催鸟。。。。无意间发现屏线接口附近一滤波电容非常烫手!!果断吹下来丢掉。然后更震惊的事出来了!!!板子不短路了!!待机电压正常,开机屏已亮。正准备装机。

网友A:
19V短路一般都是滤波电容坏。修无数次了,小问题

网友:
大哥这个就是传说的大短路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19V短路一般都是滤波电容坏。修无数次了,小问题

这算是大短路吧?

网友B:
这种算是通病了   而且你换了电容的话 就你一开始摸的发烫的管子也要换掉 那个管子也是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算是通病了   而且你换了电容的话 就你一开始摸的发烫的管子也要换掉 那个管子也是坏的

4459A那个管子我没换,我这边没配件。不过现在它已经好了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4459A那个管子我没换,我这边没配件。不过现在它已经好了呀~~~

你插上电池再接适配器再试试   绝对会大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插上电池再接适配器再试试   绝对会大电流

我去。。还真是。那是不是换掉那个管子就好了??可我这边没这个型号的管子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去。。还真是。那是不是换掉那个管子就好了??可我这边没这个型号的管子啊。。

换掉管子就好了       这种管子的话4407A 的也可以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掉管子就好了       这种管子的话4407A 的也可以代换

好吧      我试试。谢谢。

网友:
短路一般都能摸出来

网友:
大电流一般多数电容与mos短路呢,烧机大法最快了

网友:
就是19V滤波电容短路。烧机法可以很快找到故障

网友:
嗯 短路的是比较多 常见

网友:
最喜欢修大短了 呵呵

网友D:
大短一般都是滤波电容  PQ302都没有 你那没有料板吗

网友:
大短  通病

网友:
大短路修起来还是很happy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短一般都是滤波电容  PQ302都没有 你那没有料板吗

我会给你说我们老大把旧主板全都卖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