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ig41c1 不认优盘,UBS鼠标键盘可以使用。

楼主(2015-01-13):
   在BIOS里可以认到优盘,但进系统显示未识别,进PE是- - 本pe核心文件未加载系统将在10秒后重启.CPU,内存,电源,电池都换过,故障依旧。.各位应该查什么地方啊

网友:
USB供电     写BIOS,,,打一下对地阻,,,南桥

网友:
会不会你U盘挂了……

网友:
可以先换个U盘试,也可能是系统问题

网友:
供电试试。。。。。。

网友:
可能南桥空焊或者坏了

网友:
你确定你的U盘没有问题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这个你换别的U盘做的启动就可以了!不是USB接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