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15R-N5110 白屏 “1Y=C03”是什么管?

楼主(2015-01-13):
戴尔 15R-N5110 白屏
翻看老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0294-1-1.html

按上图短接U4901的3脚4脚后,屏幕正常显示,确定是U4901损坏,请问这个U4901哪里可以买到或者用什么型号的管代替?上面标的型号是“1Y=C03”没见过这种管,新手求帮助!谢谢!

网友:
目前是用铜丝短接U4901的3脚和4脚在用,请问可以长期这么使用吗?就是不装回U4901,有何不良影响?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一个转换芯片吧,后级无短路的话,可以暂时这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一个转换芯片吧,后级无短路的话,可以暂时这样用

谢谢!谢谢您对新手的关怀与帮助!!!

网友:
直接改装就行

网友(2015-05-04):
看看转换电压出来的多少伏的,然后找一个就好了!

网友:
G5285是屏供电的管 短路也可以用但是没保护功能了

网友:
是转换芯片吧!!!!!

网友:
看图纸哈,图纸上有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