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31主板奇怪跑码求助(一次一码)

楼主(2015-01-13):
同事拿来块G31的板子,说是不过内存,心想这种问题很简单,接下来试机,果然D3,擦了几次还是一样,刷了BIOS,无果,接下来测了内存基准电压,核心供电,SPD供电,SMBCLK,SMBDATA,所有电压正常,测了3组内存时钟,全部0.9,也应该是正常的,没头绪了,就想着重新上电再试试,居然跑了个不认识的89,再试又变成24,中间有跳码,都是C1,C3,点复位针没反应,以前没修过这种问题,请大神指点

网友:
BIOS刷不对当然没效果,要多试几个……

网友:
点复位针没有反应就是问题吧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按时序维修。

网友:
搞好了吗?哈哈!~我的也一样

网友:
是不是内存槽氧化了

网友A:
感觉还是BIOS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是BIOS问题呢

应该不是BIOS了,刷过2组了,故障不变

网友:
我认为再刷BIOS试试

网友:
应该是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