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关于OPPO手机909 N1 831t 8007等系列维修技术贴

楼主(2015-01-13):
本人最近修了不少OPPO手机,加上之前修过的,总结出了一些OPPO手机维修技术资料,仅供大家参考。。。

关于OPPO 909不充电的问题,三个方面分析
首先是副板,也就是USB接口座,很多显示充电,但是越充越少,都是由于USB接口接触不良导致,极个别的数据线也会照成充电
第二个是电池,电池检测有问题,也会照成不充电 冲进去虚电,耗电
第三个,主板,同理,检测脚出问题,也会照成充电异常,充电IC 有问题也会不充
909个别机器还会出现功放模块问题,大电流发烫,不插卡没问题,插卡就耗电快
相机无法打开,闪光灯无法打开,一般都是由于摄像头BTB卡口座松动导致,重装即可
不要问我怎么知道这么多,叫我雷锋
关于换屏后闪屏 花屏,都是由于屏的质量问题导致的

关于 OPPO N1,
N1的话,问题最多的是电池失容导致黑屏自动关机,充电能开机,已把充电器就关机了,换电池就好了
也有功放类问题,搜索不到3G,都是功放模块问题
听筒无声,重装听筒就好

关于OPPO 831t
,送花无声或声音小,换个MIC就好
开机无显示, 多半进水导致背光供电电路损坏无输出
开机键失灵,换个轻触开关贴片就好

关于OPPO 8007,
不充电或者充电充不进去,统统换USB接口座

关于OPPO 815 833,
充电问题,统统换USB接口座,当然,换的时候注意旁边的MIC,有点黑胶工艺的,手工不好的的注意点,别修充电修了没送话了。

图片没存上,只有文字,我知道大家都喜欢图文并茂的,但是这个OPPO手机系列维修经验对绝大多数同行都应该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