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I9118不开机(大电流短路)

楼主(2015-01-13):
客户送修一台I9118,故障是不开机,经过排除是主板造成的,检测主板是每个电源短路,有电源夹点发现升压部分严重发烫,而且有点发霉的迹象如图,U606更换后试机正常,导致原因可能是用户长时间把亮度开到最高,然后玩其他应用。

网友:
是U606发烫吗?

网友:
你修手机看图纸吗

网友:
看啊,是那发烫

网友:
那个U606只能拆别的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