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9DC不触发,

楼主(2015-01-13):
原来是开机不显示,从旧板拆BIOS换过来可以开机显示了,不过几分钟后黑屏。以为是显卡不行,换了一个还是一样过几分或重启后不显示黑屏,加焊三桥合一的也一样,就刷了BIOS了。不刷还好,刷了就不触发了,。48脚的不好放稳,座子也是几个脚红不接触就刷了,刷进去也提示成功了就是装上BIOS也不触发了,应该还是BIOS问题。12V插上电源就有了的,开关有3.3按有跳变,版号F9DC,AMD独立的板,现在想在这问一下哪个老板有这个带芯片BIOS的或能刷成功的我买一个,淘宝交易,长期有效,收到为止,(BIOS的是2M的,29LV800TTC-70G) 版号  F9DC  REV:2.1   08G29FK0021J

网友:
补充一下,这个48脚的BIOS有什么能其他换这个BIOS吗,该成4脚的货更好的办法,,,,,

网友A:
桥的问题吧 我这里有台宏基的现在也是这个问题 加焊没用上两天 又是这个故障 已经打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的问题吧 我这里有台宏基的现在也是这个问题 加焊没用上两天 又是这个故障 已经打报废了

不是桥的。我原来的旧主板可以开机的,换BIOS后原来的也开补了了

网友B:
直接上淘宝问问店主有没有带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上淘宝问问店主有没有带程序的

都问完了。没有愿意带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