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维修总结 三星300E4A不显 华硕X43S不加电

楼主(2015-01-13):
最近修了几台本子,做个记录,已做备忘
  三星300E4A,来的时候不显示,电流0.6,量测供电基本正常,有CPU供电无集显和独显供电,机器不亮。打开迅维,查询说这机器有通病 还有说拆了CPU供电旁边的R88补上显存旁边的R30,很明显这机器电流不是0.2CPU供电也有,暂时没有头绪直接用第二种通病方法吧,拆掉R88补上R30,电流有变化,直接蹦到0.7 0.8量测集显供电有了,但是独显还是不出(重点:这机器是先出集显供电再出独显的),迅维上还说加焊完北桥就还了,这机器I3没有北桥,直接加焊显卡吧,哈哈 终于显示了,高兴的装机。  没想到才开了二十分钟直接死机了,直接强制关机,再开就是开不开了,拆机发现独显供电又没了,无语!加焊独显供电芯片无果,量测供电条件都正常。回想现在集显虽然有了但是是改电阻改出来的,问题还得回到起点,把R88和R30归位,集显供电又顿时没有了。
  和同事商议,觉得南桥的可能性最大,直接加焊,又好了,显示开了两个多小时都非常完美。正高兴着,又死机了,什么都没反应,直接强关,再开电流还是老样子,拆机量测集显独显又没了
  既然这次能撑这么长时间,肯定问题就在这里,直接更换南桥,拷机一天了,一切正常。原来是南桥不良,造成的信号不正常才不出集显和独显供电的

   第二台是华硕X43S不加电,(此机无图纸全是盲修)迅维一搜,全是不加电的通病
   这下好了,那肯定是通病了,拆机发现无进液腐蚀,先看迅维网上说的通病吧,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5121-1-1.html。全是清一色的说PJP8103下边的四角排阻的问题,有的说连接这个排阻空白的两脚就好了,有的说图纸是100K实际用的是10K换成100K就好了,直接换成100K的但是还是一样,另一个帖子说连接排阻空白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他们共同的点排阻连接的EC 67脚没有3.3V电压 但是我的实际测量是有的,这个和通病就不符了。
  先刷个BIOS吧,这机器应该不是通病,刷完亮了,装机给客户附上BIOS x43s chinafix.com.cn迅维网_K43SV I3 NVIDIA REV

网友:
很好的维修教材

网友:
上家把二极管换了个方向?

网友:
华硕的估计还要返修

网友:
华硕的机器维修好麻烦 要有图纸有点位图才行!

网友A:
没有图纸点位不好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纸点位不好修呀

确实现在出的新机器桥都没得了 都集成在CPU里了 以后的日子不好混了

网友:
我也是 现在养成习惯 了   没有图纸或是点图 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没图纸没点位就要认真跑线了,很费时

网友:
以后大家就修电源中

网友:
华硕没图纸确实是个头疼问题

网友:
现在ASUS的机器质量太差了,到处都有少装的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