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要福禄克179 那个腿

楼主(2015-01-13):
就少了个点塑料 扣不住了  老是掉下来  你们有什么方法吗?
谁有壳卖给我也行

网友A:
打孔穿根铁丝过去

网友:
不要感觉更好看

网友B:
两边上一个小螺丝就可以了,我的福禄克就是这么搞好的。

网友:
AB胶上去OK了

网友C:
搞维修的人才都搞不定这个?一线穿耳就可以了吧。。 虽然不好看。但是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维修的人才都搞不定这个?一线穿耳就可以了吧。。 虽然不好看。但是实用。。

   是哈   好办法啊  我刚才用风枪给他重塑造型  也好用了 等再不行了 再用你这招  真是好办法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孔穿根铁丝过去

是个好办法 哈哈 我用风枪吹了吹 用镊子给他再次造型 也好用 你这招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边上一个小螺丝就可以了,我的福禄克就是这么搞好的。

上个图看看啊   上螺丝不好搞吧  他们说的铁丝感觉可行

网友:
AB胶这招想过 感觉不合适 还是他们提供的好玩

网友:
自己做一个吧,没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