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6CM(A46C) 版号 K46CM MAIN BOARD REV.2.0 BIOS

楼主(2015-01-13):
测各路电压都正常 跑1.02就是不亮机  刷个BIOS  亮机

ASUS K46CM(A46C) 版号 K46CM MAIN BOARD REV.2.0.rar

网友A:
我有一台是一开机就进BIOS,我准备刷个BIOS看看。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
我这这个型号也这个问题    楼上修好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是一开机就进BIOS,我准备刷个BIOS看看。非常感谢楼主

我这也有这么个机器  一样的问题  请问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也有这么个机器  一样的问题  请问楼主修好了吗

没有啊,我BIOS刷了,硬盘换了键盘也拆了还是一开机就进BIOS。但是插上启动U盘就可以进系统用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后来客户说去拿到ASUS售后去看看。实在不行的话就让我做个启动U盘给他。我估计桥的可能性是有的。

网友:
我的这个问题找出来  竟然是键盘问题  问题想复杂了

网友:
刚接到一块板同样故障刷完BIOS OK

网友(2015-03-11):
我今天也来了一台  下个BIOS  看可以吗  不懂楼主的班可以支持i7 的吗 ?

网友:
我的是跑1.12不亮,刷个试下

网友(2015-04-22):
刷好一个

网友:
我的电流到0.32,下个试试盾

网友(2015-05-26):
什么显卡的,下了个 显卡打感叹号

网友:
感谢楼主 今天接到一台机器,电流1.0几 跳变不动。开始怀疑显卡问题,后来搜索了下跟楼主故障一样,先刷了 bios 后上机就点亮。。。给楼主一个~赞

网友:
感谢楼主 刚刚试了OK

网友:
我的是跑到1.00 左右掉电  集显电压没有  估计是内存没有复位  不过 还是下个刷下 试下

网友:
谢谢 兄弟的bios   haole

网友:
这个bios,机器后壳标K46CM型号的不能用,开不起来,

网友(2015-06-25):
这华硕搞死人,,,

网友:
我这台CPU电压时有时无,开启 供电都正常,芯片也换了,还是一样 搞的崩溃了 看来要动桥了。。。

网友:
楼主 刷了你的BIOS 机器亮了 但是有线网卡打了个感叹号 之前我有台能亮的电脑 刷完有线网卡就不能用 刷回原来的BIOS 就 可以了 楼主还能解答下

网友:
我的是电流1.12,跳变正常,各电压也正常,刷了还是不行,有谁知道呢

网友:
刚好须要这个谢谢楼主,情电压跑一样。

网友:
谢了兄弟刷下就好了

网友(2015-08-08):
正好需要 希望OK

网友:
我的没你们这样好修啊
我的开机也是不显,电流1.0左右,cpu和桥也发烫,可是刷了不行。

网友(2015-09-09):
朋友们能不能告诉我这个机器的网卡芯片的型号,我有台这个网卡烧模糊了。谢谢

网友(2017-06-14):
我一开就掉电 能使BIOS得事么?

网友:
也有台这问题 不亮刷个试试

网友(2017-08-01):
下载了,BIOS 很好用,问题解决,谢谢楼主

网友:
刷了试试看能不能行22222222222222222222

网友:
我的是开机0.9刷咯论坛2个BIOS 都不行 !后换咯南桥好咯一个星期又是同样问题 无语

网友:
求E435 LA-8121 REV 1.0图纸麻烦急要

网友:
没有集显,刷了开机亮屏!!谢谢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啦 试试 谢谢楼主

网友:
我刷了,系统关机关不掉,电源指示灯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