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触发掉电到无待机到完美修复一例

楼主(2015-01-13):
  机型:联想G460 intel i3 独显

  板号:LA5751PR03_1029A

  故障:刚才始是触发后电流上到0.56A左右掉电,可再次触发,故障现像一样。后来拆机发现机器主板部分地方轻微进过水,并有明显发霉地方,用洗板水洗净烤干后,补焊后,无待机电流,不触发。

  一台联想G460的机器,I3的CPU,开机掉电。客户说是进过水了,自已用热风机吹干后一直正常使用,现在突然开机就掉电,开不起来。拆机发现的确有几处地方有进过水的痕迹,并且有几处地方已发霉。发霉处主要在待机3V 5V芯片TPS51427附近,还有显卡供电芯片和CPU座子背面及EC旁Q20处。

  仔细看了下,大部分电容电阻有氧化发黑现像,这种情况只能小心的把氧化面刮掉,再加锡焊好。 全部处理完毕后然后插电试机。晕!没有待机。这也不奇怪。必竟发霉的地方都是待机的关键处。找了份图纸打开看了下,图上的待机芯片,显卡供电芯片都和这板子上的型号不一样,不过随后找了原板上的芯片资料对了下,型号不一样但能通用。

  首先量3 5V ,没有。那就查它们的产生芯片TPS51427【和ISL6237一样的】,图纸上的PU2是ISL6237。

  首先供电条件,VIN 19V VDD5V 都正常 又量LDO 5V也正常。

  再量开启电压EN1没的,EN2 2V 这里看图EN1 EN2是MAINPWON产生的 EN2的2V是和芯片自身的基准电压连一块的,不用管它。现在主要就查MAINPWON,它和ACON都是PU10B的7脚输出由PD10产生的。

  实测PU10B的7脚无输出。PU10B只是PU10的一部分,8脚的双电压比较器。现在我们只需要查PU10B就行,PU10要想输出,除8脚供电外,5脚电压还得高于6脚。实测8脚19V正常,6脚3.3V,5脚无电压。问题就在这,5脚未短路,再往上看5脚的电压是由PR22 PR24分压来的,上级是B+。

  在板上找到PR22,量了一下,一端19V,另一端无电压,也就是此电阻可能开路了。仔细看了下,之前焊过,可能没焊好,反正也腐蚀了,干脆换一个,先找了个200K装上,PR22另一头只有2.3V,也就是PU10的第5脚只有2.3V,还是低于6脚的3.3V,果然还是无待机,再拆了个400K的装上,再插电,电流0.04正常,PR22的另一头有11V了。触发电流一路上到1.6A屏幕联想LENOVO LOGO出来了,此机修复。

  补充一下:在修待机之前,期间更换过Q20的上拉电阻PR229 20K,是从B+ 19V来的,当时此电阻因为发霉氧化历害,当时用洗板水清洗主板时就自动掉了, 后来用刮刀刮开铜泊飞线,装上了一片203电阻,怀疑开始故障掉电主要是因为它引起。

  最后,附上G460图纸,给有需要的朋友:

网友:
这机器进水好断线,桥也好进液

网友A:
正好要用这个图纸 谢谢老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好要用这个图纸 谢谢老板。

不用谢,有资源一起共享!

网友:
遇到进水机不可蛮干!清理完毕按时序一步一步地走,只要细心,有毅力就可以了。

网友:
ytyt谢谢分享经验与思路

网友:
分析的很不错,学习了

网友B:
进水机只要有图纸,按时序一步步查还是挺好解决的。一般都是原件腐蚀问题,碰到短路维修就有难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机只要有图纸,按时序一步步查还是挺好解决的。一般都是原件腐蚀问题,碰到短路维修就有难度了。

呵呵,那我更喜欢修短路问题!就怕软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机只要有图纸,按时序一步步查还是挺好解决的。一般都是原件腐蚀问题,碰到短路维修就有难度了。

呵呵,那我更喜欢修短路问题!就怕修软故障!

网友:
受用了,师傅

网友:
捡钱啊,唉可忙了

网友:
只有一点一点查呀   还是得细心

网友:
有时候修进水机器,确实难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哎

网友:
很好的思路

网友:
我现在手上刚好有一台,也是进水不开机,不好修啊

网友:
先谢谢楼主,果断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