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品牌台式AM3350主机富士康代工主板主板MA061L-D3 , ...
宏基品牌台式AM3350主机富士康代工主板主板MA061L-D3 ,点不亮

楼主(2015-01-13):
宏基品牌台式AM3350主机富士康代工主板主板MA061L-D3 。我把内存CPU都换了,加一个独立显卡,故障依旧,诊断卡显示00.拔下内存后蜂鸣声一直响。希望各位朋友指教一下
cpu

网友:
你的诊断卡不支持这个主板,这个应该是跑码了,换个确定好的内存再试试

网友:
按时序修 试试看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不用问,直接按时序修就可以了。。

网友:
有的诊断卡跟主板不兼容,我遇到过的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按时序修吧!供电,时钟,复位都不知道正常否,就盲目地换。

网友:
按时序走,不管它什么代码

网友:
看看内存供电是否正常,,内存的总线时钟是否正常!!

网友:
有事忙,忙了几天,没有回复大家,那个机子被用户拿回去了,用户说维修费贵了,就放弃了,谢谢大家啦

网友:
你跟人家要多少?

网友:
查内存条件 应该已经跑马胃 品牌机主板最好不用诊断卡 我就吃了不少亏

网友:
多看看时序,万变不离其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