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DMINI1无背光解决

楼主(2015-01-13):
拿到机器发现功能显示等全部正常、就是没背光。果断拆机,查主板背光电路,升压电路二极管负极应该在20V左右,但发现为0V。焊开后正极有4V正常,測级发现短路,直接换上升压二极管飞线到液晶座,开机亮了,装机搞定。分享、你要短路,我直接绕道。

网友:
什么短路就不管了?

网友:
楼主会返修的的呵呵。

网友:
不会的'已经使用一周,看了电路图可以去掉。

网友:
有电路图吗,我的触屏坏了,换新的也不行,想找个图纸看一下

网友:
充了一次值,,终于可以回复了,,问一下楼主这个升压二极管用什么代换,肖特二极管都可以吗,ss或sl的二极管可以吗,

网友A:
问一下楼主这个升压二极管用什么代换,肖特二极管都可以吗,ss或sl的二极管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楼主这个升压二极管用什么代换,肖特二极管都可以吗,ss或sl的二极管可以吗,

找个料板就oK了

网友B:
没看到修的是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修的是什么地方

我的也是ipad mini1背光不亮了,其他都正常,换屏的时候没断电直接拔排线了,,然后就不亮了,找了个其他肖特二极管换上不管用,现在是这个二极管a端电压4.17v,,k端电压4.15v,,拆掉二极管a端电压不变,k端电压0v,,这个肖特二极管还不好测量好坏,不知道怎么搞了,希望老板指点一下,修好付费,难度大的话,你帮我修一下要多少钱,,谢谢

网友:
我这个万用表精度一般,可能电压有偏差

网友:
换版呗  只要便宜就行

网友:
关键料板的也没法确定好坏,自己水平有限  也不想过于折腾

网友:
羡慕修mini的,赞一个,加两分,多多分享

网友:
俩个电杆也很重要 L2200 2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