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TC T328D黑屏 闪屏 维修经验分享 有图

楼主(2015-01-13):
HTC T328D经常出现屏黑,或者屏闪,偶尔屏亮度正常,在触摸屏的左下角稍用力压,屏就黑。现在说一下怎么处理这边HTC手机的:
打开后壳,把电池槽下面的商标从右下角稍微加热撕开,如图:

你就会看见一条排线。把他拉起向右折一段

用风枪加热一下,然后在左侧的折痕处放一段做电池用的薄垫层。在上图你可以明显看出原来的折痕。

留适当长度,多余的剪掉。这样可以有效防止在这个折痕处再折断显示屏排线。
就这么简单,装机收钱吧。

网友:
经验之谈呀!楼主修手机高人啊。

网友:
是要先换了排线再铺垫的吧

网友:
这机是通病来的,一般都是换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