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SCALA3-14CRV插硬盘卡logo

楼主(2015-01-13):
       求助 三星SCALA3-14CRV插硬盘卡logo 插光驱 USB不会  不插硬盘可进入PE BIOS界面
        好板对比过无掉件 BIOS刷过 PCH也更换个无铅的  供电5V就不用说了  图中圈出都正常

看无边思绪版主这帖子说抓不到IDE设备也会档logohttp://www.chinafix.com/thread-356975-1-1.html找了好久也没找到硬盘复位

高手们 帮我看看还有那些遗漏的地方 (上面的已检查过,回复有关主要送5分)
附上图纸 SAMSUNG NP300

网友A:
先飞一根供电线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飞一根供电线看看

J18 8脚供电没问题 插上硬盘用示波器测量有持续的5v

网友B:
硬盘你应该排除过了!数据线呢?应知道硬盘功耗比光驱大的多了,供电有问题也挡LOGO!

网友C:
换个硬盘看看有什么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你应该排除过了!数据线呢?应知道硬盘功耗比光驱大的多了,供电有问题也挡LOGO!

是的 ;这个机子是返修的  之前拿过来就是个单板 客户拿回去就卡logo了  所以应该排除数据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你应该排除过了!数据线呢?应知道硬盘功耗比光驱大的多了,供电有问题也挡LOGO!

供电量过有5v 不存在档logo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个硬盘看看有什么结果?

一样的  一样卡logo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样的  一样卡logo

还有什么没查到的呢

网友E:
记得三星的笔记本在硬盘安装位置的绝缘纸下面,有一些小电容易烧,是通病!

网友F:
相信楼主该查的都查了。。 我是为五分而来的。哈哈。。。

看看接口 弹片有没有异物。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记得三星的笔记本在硬盘安装位置的绝缘纸下面,有一些小电容易烧,是通病!

是的   不过不是这款机子 这款是HM7X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记得三星的笔记本在硬盘安装位置的绝缘纸下面,有一些小电容易烧,是通病!

不过这款也有绝缘纸 撕开来看无异常还和好板比对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相信楼主该查的都查了。。 我是为五分而来的。哈哈。。。

看看接口 弹片有没有异物。

这款机子有一根数据线的

网友:
还没碰到过类似情况,等待公布结果......

网友G:
内存也换一下,CPU,排除一切硬件不稳定的因素

网友H:
你换个80G硬盘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内存也换一下,CPU,排除一切硬件不稳定的因素

客户那边也是一样的  之前发过来是单板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换个80G硬盘 试试

好的   HM7X的不至于会识别那么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换个80G硬盘 试试

硬盘模式呢,会不会有什么模式不对

网友I:
照楼主的意思是说,用光驱完全可以啊!  个能放在光驱位看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照楼主的意思是说,用光驱完全可以啊!  个能放在光驱位看看呢

多谢楼主提示  找个光驱托架

网友D:
引用 网友I:
照楼主的意思是说,用光驱完全可以啊!  个能放在光驱位看看呢

今天分加完了  明天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分加完了  明天来吧

额,  不是吧!

网友J:
这个会不会是偏置电阻惹的祸啊?

网友K:
看桥的其他模块正常不,如网卡声卡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会不会是偏置电阻惹的祸啊?

偏置电阻电阻量测过了 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桥的其他模块正常不,如网卡声卡

好的  其他模块也会引起 吗

网友L:
打数据线对地值,可能是模块损坏了,看下出来的电压对不对

网友:
不行果断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L:
打数据线对地值,可能是模块损坏了,看下出来的电压对不对

对地阻值没问题

网友:
桥已更换过了

网友M:
南桥坏了,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M:
南桥坏了,换桥

回帖请先看下   桥已经换了

网友N:
好的   HM7X的不至于会识别那么小吧

网友O:
有可能是供电,在一些电容,电感,其他元件微短路之后可以开机,但是会出现一些像卡logo,进系统超慢等症状。

网友:
应该是南桥和硬盘的事吧

网友P:
换桥后好了吗,怎么说换桥不写结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换桥后好了吗,怎么说换桥不写结果啊

有写好不  就是换桥没好

网友:
会不会是BLOS的问题?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N:
好的   HM7X的不至于会识别那么小吧

是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有可能是供电,在一些电容,电感,其他元件微短路之后可以开机,但是会出现一些像卡logo,进系统超慢等症状 ...

恩  楼主明细点就更好了

网友:
疑难杂症啊  真心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