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图纸的主板上如何检测双路供电5V DUAL故障。

楼主(2015-01-13):
          最近5V DUAL很热门的,,什么双路供电分析,什么技嘉MA78LM-S2H  5V DUAL通病。既然说到5V DUAL,附上5V DAUL原理图一张,看了就知道什么是5V DUAL。但是呢,并不是每块板都有图纸的,没有图纸的板子5V DUAL出了问题,是怎么测出来的呢,有些人会说待机时5VSB供电,开机是VCC供电,找5VSB和VCC的连接的元件如三级管,MOS管,既然是找的话,那么5VSB和VCC连接的信号有好多种,你又怎么知道那个三级管就是转换成5V DUAL的呢。有图纸好检测 5V DUAL,没图纸的主板如何检测呢,如何下手呢。

网友:
熟能生巧!当完全掌握一种电路形式后,无论怎么演变都是百变不离其中的。

网友:
跟踪ATX电源的紫色线就是5VSB的来源,有万用表测量和主板的哪里相通就是那了,这个容易!开机后的5V是ATX红色线提供

网友:
哎  初来乍到   技术也是   不知如何 下手

网友:
虽然对维修没有多大用,但也增长 了一些知识

网友:
是双路供电

网友:
这个我也需要学习学习!!!

网友:
多看电路图分析,积累维修经验。

网友:
找了个图片分析了一下不知道对不对没,如果有错误朋友们请指出,别拍砖哦,才学几天的新手报到!没有开机触发的时候是由紫色线提供,所以跑紫色线会和一组MOS管相连,触发后当Q26收到ATXPOK,的高电平信号时候,Q26导通Q28截止,Q28 C极产生高电平,分别给一组5VSB的MOS管和一组VCC5V的MOS管提供导通电压,产生双VCCDUAL电压。
所以你可以跑5VSB 应该会找到一个8腿集成块,或者是2个MOS管的,这时候输出端应该就是VCCDUAL。的电路了。

网友A:
从上图可以看出,双路供电是由ATXPOK的灰色线来控制的,当待机时 ATXPOK为低电平,Q26截止,Q28导通,Q28的C极为低电平,控制Q30和Q29导通;5VSB给VCCDUAL供电。
当开机时 ATXPOK为高电平,Q26导通,Q28截止,Q28的C极为12V,控制Q6和Q36导通;VCC给VCCDUAL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上图可以看出,双路供电是由ATXPOK的灰色线来控制的,当待机时 ATXPOK为低电平,Q26截止 ...

是这样理解的,Q6和Q36在这里是N沟道场管,而Q30和Q29是P沟道场管,12v在这里也可以理解成上拉和负载工作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