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图引擎初始化错误,请检查显卡驱动是否正确,求方法

楼主(2015-01-13):
从没碰到的事情,今天碰上了,问题就是不能QQ游戏,进游戏就出现绘图引擎初始化错误,请检查显卡驱动是否正确,系统从XP-W7-W8装了7八个版本都是出错,显卡驱动没问题,除了QQ游戏其它的游戏一切正常,QQ版本换了几个了    电脑是联想一体机,配置:cpu1.6g  内存2g  硬盘160g  显卡集成的,求解决方法,先谢谢了

网友:
不是机器的问题,是QQ游戏的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好了,必须用慢装的,ghost装个死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