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943NW显示器提示:Auto Adjustment locked

楼主(2015-01-13):
菜单键被锁定了,解锁方式为长按MENU键不放5~20秒,等待屏幕一闪就已经开锁,再按AUTO键就可以用了。

网友:
菜单被锁,一般按键也可能有问题

网友A:
本来收到机器时故障为暗屏,拆机后测灯管正常发现12V电容鼓包,更换后还是暗屏。本机通病高压线圈容易坏,换了一个新的后,机器修复。一直在那里烤机,当时显示器两侧还各有1寸左右没显示(一般显示器如果出现显示画面不全按AUTO键或调屏幕分辨率就OK了)所以也没在意。下午客户来去机器时说两侧没有显示全,本以为按AUTO键就可以搞定的,没想到提示Auto Adjustment locked ,怎么都调不了,菜单键可以按出来但除了亮度和对比度可以调,其他的都不起作用,问了好多人查了不少资料都说显示器MCU有问题,但我觉得客户拿来之前一直都用的是好的,只修了高压部分应该不是MCU的问题。建议客户拿回家用他自己的主机接一下应该显示就正常了,但撞上了个墨迹客户非说他来回一趟要1个多小时,非让我给他一次性修好。那就只能百度、迅维了,但也没有什么收获。搞了3个多小时没有一点头绪,搞到下班了也没好把客户打发回家,带着客户的显示器到家里研究一下,也没什么头绪,突发奇想按住菜单键10秒后,屏幕闪了一下后,机器竟然好了,竟然这么简单、、、、、、
自己总觉得客户要之前是把屏带回家接他的主机应该可以显示全部画面吧???不知道大家有何看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来收到机器时故障为暗屏,拆机后测灯管正常发现12V电容鼓包,更换后还是暗屏。本机通病高压线圈容易坏, ...

客户拿回家应该会正常的,因为原来就是锁定的,咱修的故障是不亮!两码事儿!
没把分辨率调成1440*900试试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客户拿回家应该会正常的,因为原来就是锁定的,咱修的故障是不亮!两码事儿!
没把分辨率调成1440*900试 ...

试过了,刚开始分辨率调成多少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过了,刚开始分辨率调成多少都一样。

甭管它了!会自动了就没问题了!

网友C:
按键有漏电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键有漏电的吧

这个按键出问题的确实也挺多,但这个好像不是按键的事。应该是设计的问题。论坛里没有方法,我也是搞了好久无意间搞好的,发出来供大家分享,。以后就少走弯路了

网友:
谢射分享是个好例孑

网友:
楼主,按键是怎么被锁的?

网友:
以后知道了三星按键锁定了怎么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