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010的机器发现不了网卡

楼主(2015-01-13):
昨天修个DELL M4010的机器。8声报警,这个机器就直接杀显卡把,拆机上焊台杀玩显卡亮机了。装机测试。靠进系统有密码,问客户可以给密码么,客户说有资料不给。,不知道里面是不是有艳照不给看。想拿个测试机器的硬盘装系统测试,结果U盘坏了。心想杀个显卡出其他问题的可能性很小的,就没有管他,客户拿回家说网卡上不了网,今天拿来我进系统看有线,无线都认不到。不知道怎么搞。BIOS会不会出现这个情况,想刷个手里没有。,有的兄弟可以发一个给我吗,还有哪些会引起这样的情况,QQ769475315

网友A:
不一定是BIOS的问题

网友B:
qiao或者网卡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qiao或者网卡芯片

难道有线网卡。无线网卡一起坏?可能性不大。北桥还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BIOS的问题

哪还有哪些可能被

网友C:
直接换个网卡芯片,试试看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换个网卡芯片,试试看先

刚换了无线的,一样发现不了。

网友:
南桥空焊了吧

网友:
如果是AMD 的话。应该是NB  的问题。

网友:
记得有些机器是要插上网线才识别到网卡的

网友D:
我遇到过是接口板没有卡住的  你也看看

网友E:
有线,无线都认不到查它们的共同点吧!供电,时钟,总线,桥?

网友:
不是北桥吗

网友F:
换显卡,你只动了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过是接口板没有卡住的  你也看看

我开始也以为是这个问题。重装了几次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显卡,你只动了显卡。

问题是我想不通啊,显卡好像跟网卡没有什么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线,无线都认不到查它们的共同点吧!供电,时钟,总线,桥?

嗯。我在想是不是做显卡的时候北桥虚焊了

网友:
不确定,原来是8声报警,做显卡好的

网友:
可能是北桥问题

网友:
嗯。我现在加下北桥看看。

网友:
大家都没有BIOS吗?我还是想先刷个BIOS再加北桥

网友:
刚刚加焊北桥了。还是一样的、供电都有

网友:
现在知道问题大致出在哪了。复位偏低了。

网友:
bios不会吧,还是看哈桥

网友:
修好了。被客户坑了。他原来就是认不到的,用USB网卡的,是小板断线坏了。找了个小板对着修的

网友:
不是。是网卡的复位电源没有。小板断线了、

网友G:
外置不就行了。

网友:
bios、试试了吗

网友:
你把机子拆开,把主板和网卡小板中间的接口用洗板水都洗一下试下

网友:
换个无线试试啊

网友:
BIOS设置问题?

网友:
建议加一个USB网卡

网友:
这种客户可恨

网友:
是啊。我还以为是我做显卡给北桥弄虚焊了呢。又做了个北桥。,还刷了BIOS

网友:
进BIOS还原一下吧,不行搞NB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外置不就行了。

有线,无线都不行。都用外接怕被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