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总线影响开机!小白求助!

楼主(2015-01-13):
南北桥的信号线,CPU到南桥的总线你们是怎么量的?小白求助,高手莫喷!!

网友A:
您好像研究太深了,我敢说好多会修主板的都不一定能回答这问题!除非专业的学过!
说说你的板子什么故障,大家一样会帮你!

网友B:
总线不参与开机的,小兄弟你想问什么问题呢?

网友C:
主板上有些线路是不能直接测量得到的!需要工具板卡借助测量。

网友D:
南桥到北桥,北桥到CPU采用的总线类型是不同的。一般都是间接判断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您好像研究太深了,我敢说好多会修主板的都不一定能回答这问题!除非专业的学过!
说说你的板子什么故障, ...

这个板子开机不跑马,听别人说,SUS这种线有电压,CPU就是休眠的不工作的,所以,想知道这总线供电是怎么样的,这板子内存,CPU,南北桥供电正常,就是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线不参与开机的,小兄弟你想问什么问题呢?

开机不跑码,想看看,总线供电出来没,但不知道怎么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上有些线路是不能直接测量得到的!需要工具板卡借助测量。

好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南桥到北桥,北桥到CPU采用的总线类型是不同的。一般都是间接判断的。

有图纸,但是不知道怎么看,神晕!!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图纸,但是不知道怎么看,神晕!!

这些线基本上不用测量,查桥工作状态即可!实在不行换桥,板子断线很少见的。除非硬伤。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些线基本上不用测量,查桥工作状态即可!实在不行换桥,板子断线很少见的。除非硬伤。

你说的对,其他时候也没必要,现在,也只是想知道供电有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板子开机不跑马,听别人说,SUS这种线有电压,CPU就是休眠的不工作的,所以,想知道这总线供电是 ...

先刷BIOS试试呢!

网友F:
任何总线有问题都开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任何总线有问题都开不了机

你知道这板子cpu南北桥的总线吗?AMD的!

网友G:
太深还没试过呢!

网友H:
与其问这么深奥的问题,,还不如说说板子什么故障!!这样大家才好帮你!!

网友I:
应该说是任何总线有问题都不能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与其问这么深奥的问题,,还不如说说板子什么故障!!这样大家才好帮你!!

这个板子开机不跑马,听别人说,SUS这种线有电压,CPU就是休眠的不工作的,所以,想知道这总线供电是怎么样的,这板子内存,CPU,南北桥供电正常,就是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I:
应该说是任何总线有问题都不能亮机

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太深还没试过呢!

好吧!!!!!!!!!!!!!!!!!!!!!!!

网友:
买个打阻卡把 新手找总线不好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