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时钟不正常

楼主(2015-01-13):
主板时钟pci插槽b16脚有1.6v,而pci e插槽A13脚没有电压,在诊断卡上,时钟和复位灯都是半亮,注意是半亮,也就不是正常的亮。比如短接复位开关,复位灯会加强地亮。

网友:
PCI上测的是33MHZ,PCI-E上测到的是100M,两种电压是不同的,用示波器测吧,万能表测不准的

网友:
复位还是用万用表测吧,3.3V左右正常,看亮度不好判断

网友:
pci e插槽A13脚应为0.4V电压!

网友:
PCI-E的A13、A14脚:PCIECLK、PCIECLK#,差分时钟对,频率100MHZ,电压0.4V左右。

网友:
按时序走就行了

网友:
看看是哪里拉低了时钟

网友:
时针1.6V怎么会半亮?
如此看来不用管灯,测电压就好。

网友:
最好用示波器看看!!有时候万用表有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