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可以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5-01-13):
华硕K42主板上3V5V待机电路中的A1 GNA小场馆可以用什么代换

网友A:
没实物,没办号,啥都没有怎么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实物,没办号,啥都没有怎么帮呢

已经上传图片

网友B:
待机电路中的场管 ?是PWM中的上下管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待机电路中的场管 ?是PWM中的上下管吗

是的,已经上图,没有查到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已经上图,没有查到参数

找个料版上下管拆就是了

网友:
区分好N或者P管  在料板上拆个换上就行

网友:
搞了半天是上下管啊! 直接拆供电上下管就行了

网友:
在料板上找基本相同功用的场管即可!

网友:
区分N P沟直接换就行了

网友:
这是普通的N管,  这是最常见的管子了,看来LZ得在好好学习学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