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80进不了系统一直停留在开机界面

楼主(2015-01-13):
今天打开电脑一直停留在开机界,用老毛桃进PE,进去了不读硬盘,于是就重启进主板修改硬盘模式,改成IDE进PE反应好慢10多分钟才进去,进去后用MHDD检测硬盘发现有坏道就用MHDD硬盘再生器修复,然后重新分区,在PE里装XP装完重启的时候还是停留在开机页面不动了,我想问是不是修复的硬盘不能用。

网友:
  换个硬盘吧    可能硬盘没修好

网友:
问题是硬盘并没有修好,MHDD只能修复个别情况,如果百分百能修复那硬盘商就破产了,换个硬盘试试,机子没问题才最重要!

网友:
还是换个硬盘吧!这硬盘既使能用也是短寿的。

网友:
果断换硬盘啊,这种问题不用想,。

网友:
典型的硬盘坏了,我以前修过这样的电脑,貌似只有更换硬盘,即使修复好了硬盘也不能使用了,很快又会坏掉。另外,建议看看电源是否有问题,之前的另外一台电脑,由于电源问题,连烧4块硬盘,更换电源后正常。

网友(2015-08-30):
硬盘  挂了

网友:
换了没有?是不是硬盘问题?

网友(2015-12-13):
换个硬盘装下就不明白是不是硬盘问题还是主板问题,呵呵

网友(2016-02-23):
联想Y480独显打叹号不起作用,焊过显卡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