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S19B360BW 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5-01-13):
  客户送来一台S19B360BW ,没说什么问题 , 第一感觉就是通病, 接dvi显示。vga 提示无信号。接电源开关发现怎么也不通电,换电源无效。拆开检查了一下电压都有,先刷 程序看看吧 , 论坛下载一个,刷上电源指示灯亮了。借助灯光可以看到有图像,   不会这么巧吧,背光也坏了 ,这种led 还从来没改过呢,网上也没找到相同的灯条。没办法找个好的板子试一下,也一样。
     发现论坛里发的程序 屏幕有两种,可能我手上这台算少数吧。于是又下载一样的程序试试。刷完 直接亮机了。
网上大部分都屏是LTM190BT07     我这台是IVO M190MWW4  程序不通用
把经验发出来希望其他同行别走弯路。

三星 S19B360BW

网友:
看完后想想   我修显示器都没刷过程序   都是换板  看来以后要刷一刷了   运气好就赚了

网友:
有过跟楼主相同的经历,后来买的程序刷的,建议以后大家把屏型号也写上

网友:
是要对照屏型号才能用,我知道的,三星的一体板很贵

网友A:
楼主描述的看着糊涂,你说找个好板试一下,还一样,你找的同型号的板吗?好板,怎么会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描述的看着糊涂,你说找个好板试一下,还一样,你找的同型号的板吗?好板,怎么会不亮,

同型号 但屏不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描述的看着糊涂,你说找个好板试一下,还一样,你找的同型号的板吗?好板,怎么会不亮,

同型号, 但屏不一样的

网友C:
首先谢谢楼主发的程序!“接dvi显示。vga 提示无信号。接电源开关发现怎么也不通电,换电源无效。”你表述的问题还是程序坏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谢谢楼主发的程序!“接dvi显示。vga 提示无信号。接电源开关发现怎么也不通电,换电源无效。”你表述 ...

两个  都是    前面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型号, 但屏不一样的

楼主! 我能加你QQ吗! 我也有快LED是LG的   也是不通电!  我换板了!  我想跟你交流一下维修经验, 我的QQ: 252005172   谢

网友:
这不又学到一招了,呵呵不过感觉刷好的不多。先收着遇到了再刷

网友:
还有型号一样驱动板(主芯片)不一样的呢!

网友:
原来是这样,学习了。

网友:
这种显示器我修了N 台

网友:
好经验 ,学习了

网友D:
我有台19B360 待机时,不会自动关闭显示器,一直跳信号检测,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刷机设备,每次只能随手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台19B360 待机时,不会自动关闭显示器,一直跳信号检测,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刷机设备,每次只能随手 ...

接 可以正常使用吗   如果 vga模式 这样的话应该是通病

网友:
从来没刷过的飘过,

网友:
还有这样,不量一下电压??

网友:
可以先进设置看看,把模式选一下,有些是不能自动识别三星好多这样的问题

网友:
同楼主,我也遇到过

网友:
S19B360BW屏号M190CGE L20 REV 不通电,刷了几个程序都不行,大侠们指点下

网友:
此机器被修改了,Q802不知道是不是被换了,被人家修过了

网友:
程序导致的没有供电的

网友:
s220a350b   屏ltm215ht04谁有

网友:
没有修过LED的,好经验啊!

网友:
楼主,谢谢了,这么好的经验  都分享 出来,尊敬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