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NB100上网本断电后进不了系统 、

楼主(2015-01-13):
优派VNB100上网本PE正常能进,做好系统后一切正常。重启后过了欢迎界面就黑屏有鼠标指针但卡住不能动。硬盘,内存都换了还是这样,系统也换了N个了,xp,win7,xp原版都不行,求大神指点

网友:
驱动有冲突。

网友:
显卡或显卡驱动的问题

网友:
在装系统的时候  把驱动的勾全去掉  看能不能进系统

网友:
重点检查显卡!

网友:
安全模式进去四个角有安全模式的字样 黑屏 鼠标不能动, 用的GHOST,XP原版都是没打任何驱动,都是这样,刚做好系统什么都正常,再重启电脑就黑屏 鼠标不能动

网友:
再一次重做系统后,打原机主板补丁,解决问题 。。。还以为板子有问题了,吓死我了,只会初级焊接。谢谢各路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