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5-01-13):
酷派8750换了外壳后开不开了机,按开机键好半天触摸键才亮屏幕没反应,现在直接没反应了。
没反应

网友:
肯定是你换壳时碰到什么东西啦,再仔细检查下。

网友:
检查是不是开机键没装好,或者开机键装的时候搞得脱焊了

网友:
触摸IC坏了 要换屏了。。。

网友:
换壳时触屏排线等估计有损伤了吧。

网友:
换回来怎么样?

网友:
附带其它故障出现了,排线有断的

网友:
现在开机是什么电流

网友:
哪里弄掉了还是没有装好 不行就裸版点

网友:
拿试过拆后盖后能开机吗??

网友:
裸板试试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