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刷BIOS刷成砖了。。。。。

楼主(2015-01-13):
G480 板号 LG4858 11252-1之前上电0.35,到淘宝上买了个BIOS刷成砖了。郁闷呀。
之前的BIOS备份下来了。重刷会去还是一样。待机0.012,不触发。请问大神们是不是我把这个BIOS芯片直接刷挂了啊。元芯片是CEFON  25X64的8M的。还是我的编程器不支持。。。。。

网友:
什么编程器  查下支不支持这个型号   也可能是没喊好

网友:
我之前修到一个华硕的上网本,本来是短路,修好以后,过logo黑屏就想刷个BIOS看看,结果刷完就开机0.8不跑吗,最后怎么刷都不行,把BIOS旁边可能吹到的芯片都换了一遍都不行。

网友:
多半是没刷好。刷的时候多校验一下

网友:
上电0.35怎么是程序的问题啊,是二级转换电压还没出来呢,你查CPU供电有没有

网友:
找个人帮你刷下

网友:
要是BIOS芯片挂了读写都会出错得。

网友:
换了BIOS了?

网友:
再重新刷个BIOS看看

网友:
网上买了三个BIOS,最后一个刷会去了。呵呵。0.35只是想刷个BIOS看看。我CPU供电换了。没用。CPU也换了。正换南桥,之前南桥进水了。

网友:
重新刷  是拆芯片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