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

楼主(2015-01-13):
今天收到联想z475本本!没有待机!发现RT8206保护不出3-5后来无意间摸了一下PU9发烫!就换了!结果待机正常!触发ok

网友:
运气不错哦,掉馅饼了

网友:
汗。。。这也行。楼主运气好啊。多测测看稳定不,呵呵

网友:
PU9是内存供电芯片吗?

网友A:
我的Z475用可调电源一点点往上加是可以触发的,但是用电源直接插就一个指示灯成橙色有啸叫声,也不开机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Z475用可调电源一点点往上加是可以触发的,但是用电源直接插就一个指示灯成橙色有啸叫声,也不开机不知 ...

那你查你的电源是不是供电不足,电流变小了呀......

网友:
应该不会啊,我用的外接可调的电源,也没加电应该不会电源供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