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0G插电电流0.5左右掉了又上 反复 灯闪

楼主(2015-01-14):
宏基4750G插电电流0.5左右掉了又上 反复 灯闪       只出了个显卡电压  其他都没出来   进了些水

网友:
按时序一步步修呗

网友:
明显的电压出来不正常了,

网友:
电压没有出来完钱吧

网友:
  cpu电压没出来吧

网友(2015-02-13):
进水呀晕呀..

网友:
重点查看进水的地方

网友:
你这描述,只能跟你说,把进水的地方详细详细再详细的处理好 然后再修供电,肯定是供电没出全,按上电时序修

网友:
看看有没有。短线。。。。

网友:
照着图纸慢慢来吧

网友:
把进水的地方先搞定呗

网友:
按时序慢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