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跑0.4安武CPU电压

楼主(2015-01-14):
昨天接到一台CQ42版号A0AX2MB6E0 REV:E是AMD芯片组。接电流表开机电流跑0.4安左右,拆机裸板上电还是一样的,经测量除了CPU电压外其他电压都出了。开始以为是CPU坏了(AMD的CPU坏的多),于是换了个CPU还是一样的。立马操起万用表去测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经测量都正常开启信号也有,此时果断换了个CPU供电芯片,结果悲剧了还是一样的。此时一点信心都没了,就把板子扔一边。下午客户来催了,就有那起来看看。这次我把CPU和内存都拆下,然后上电,结果电流上去了,测量CPU电压也出了。马上再装上CPU还是一样的,此时便想是不是CPU的滤波不良,没办法了把CPU背面的四个贴片电容都换成了330的。换好后上电,电流完美跳变亮机。此贴没什么技术含量,半夜发帖不容易,给个辛苦分呗。

网友:
又是电容问题,看来CPU供电滤波电容很容易坏呀。

网友:
天意wx -8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如若用示波器,应可以在瞬间可看到CPU有供电的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若用示波器,应可以在瞬间可看到CPU有供电的波。

只可惜没买示波器啊,不然也不用走弯路了。

网友:
学习了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还是要细心,买个示波器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NEC大电容吧

网友:
滤波不良带不起负载

网友:
CQ42也有电容问题!!!

网友:
CQ42 没有NEC

仔细看下帖子 是4个电容 !

网友:
上次我也有个机器怎么都不出核心电压,今天看了楼主的帖子心里总算有答案了

网友:
4个电容的很少见坏的

网友:
难道这年头的钽电容也很容易坏?